楼主(2020-03-11):
好心人帮忙提供下士林ss2系列变频器的modus寄存器通讯参数,手册上仅有pr7之类的

网友A:
https://www.seec.com.tw/Content/Goods/Download.aspx?SiteID=10&MmmID=655575436061077370
这个是官网上面的资料。不知道有没有。不好意思 我就给你连接,你自己去找吧。

网友B:
操作手册写的很清楚啊,从75页开始,如果不明白再翻翻说明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那我现在要是在触摸屏上让变频器正转该怎么实现,就设置地址H1001嘛?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我现在要是在触摸屏上让变频器正转该怎么实现,就设置地址H1001嘛?谢谢
H1001这个是变频器状态监视
要实现正转,应该还有其他寄存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不是还有b0,b1,b2。。。。。嘛?假如是监视正转,我该怎么设置来选取正转的那个功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还有b0,b1,b2。。。。。嘛?假如是监视正转,我该怎么设置来选取正转的那个功能
说明书发给我!我详细告诉你。

网友B:
简单说明一下吧,H1001他应该是又当爹又当娘,你往H1001里写常数2及正转,写4及反转,写0应该是停止,监视同理,TRY一下吧

网友B:
说明书有点大,分卷下载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1楼和2楼已经发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行吧,那对操作不太友好,不能直接一键启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1楼和2楼已经发了
不好意思,我没仔细看!
H1001这个寄存器写2可实现正转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还有个问题就是维纶的触摸屏从站地址com口被占用怎么解决?

楼主:
com2被占用了,那我控制多个变频器时怎么压线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com2被占用了,那我控制多个变频器时怎么压线
触摸屏接第一个从站、第一个从站再接第二个从站、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设置的时候出现com接口被占用,这个com口随便选哪个嘛?只要接线对就行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设置的时候出现com接口被占用,这个com口随便选哪个嘛?只要接线对就行了?
添加设备只需要一个即可,然后画面中用变量时前导站号即可区分不同从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这个意思吗?只要设置变频器时切换不同站号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是这个意思吗?只要设置变频器时切换不同站号?
不是!是在画面上编辑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请上图,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上图,谢谢!
已上图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大师可有qq或微信加一下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有疑问请在论坛跟进您自己的发帖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想让大师帮忙做个控制正转的示例,谢谢(通讯地址不太熟悉,想照猫画虎学一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