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1):
请问大家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调零问题 大家是怎么调零的

网友A:
是编码器拆装吗?
1、5系列的码盘有零位标记,安装时,对准就行了
2、7系的要厂家弄了

网友B:
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都可以调零,有需要找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