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1):
各位前辈好!
  现在我们公司在做的一个虚拟现实产品,需要风扇根据场景实时调速,之前用的一款四路串口可控硅调光模块
,但调速范围太窄。现在想调整一下。
  求一种多路单相220V风扇无极调速,支持MOUDBUS-RTU控制的产品。
  4个风扇,每个100W,通过MOUDBUS-RTU与PLC通讯。

网友A:
换风扇方案吧。这种单向电容运行电机调压调速范围很窄,要么用直流无刷风机,要么用三相风机。

网友B:
问题的基本点在于你要求的调速范围是多少,你要求范围大,还有转速线性要求的话建议你考虑用三相的风机,单相电机比较难做到大范围的,转速线性的工况

网友C:
MOUDBUS-RTU通讯,必然要CPU,考虑价格问题,直接建议用无刷电机做——普通电容运转电机调速响应慢,调速范围窄
缺点就是价格打着滚的升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懂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!了解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