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1):
此例以台达变频器型号:VFD-M+来说明,该款台达变频器是只有RS485接口的,现在上位机最方便的就是通过网口来连接,要想与上位机通讯,那么就得接一个转换器,这个转换器就是RS485转网口的,当然协议就是Modbus RTU转Modbus TCP,然后和WinCC通讯。德嘉研发一款专为变频器或者一些特殊功能设备使用的,型号ModbusTCP/RTU(PRO),此款转换器可以连接8个从站设备,是我们ModbusTCP/RTU转换器的升级款!

参数设置如下:

A.台达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:9600,n,8,1;站号地址1

台达变频器通讯协议参数如下:

B.ModbusTCP/RTU(PRO)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:

(1)转换器的IP地址,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,IE浏览器输入192.168.1.222,进入IP设置

(2)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

点击主菜单中“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”,进入后界面如下,将参数波特率,数据位,停止位,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。

(3)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绑定设置

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/从站号 绑定,进入后界面如下,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从站号,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。

(4)4xxxx(只写)地址设置

点击主菜单 4xxxx(只写)地址设置,将WinCC里的起始地址8192、8193、8194地址设置成只能写,不能读模式。(因为有些地址定义的是只写方式,所以为了防止读命令进行,特意通过这种方法解决)

WinCC连接设置:

(1)打开WinCC,选择变量管理,新建驱动,Modbus TCP驱动,然后在这个驱动下建立一个连接,方便命名为“台达VFD-M+变频器”

(2)建立变量表如下所示

(3)打开图形编辑器建立如下画面,由于该变频器是通过06功能码控制变频器的启停,在WinCC里可以转换为按钮方式来做,这样只要点击按钮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了。

(4)最后激活WinCC,运行画面如下

变频器正转运行时画面:

变频器反转运行画面:

变频器停止时画面:

网友A:
还是这敢情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