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变频器

楼主(2020-03-11):
富士变频上电显示正常,一运行面板就显示下横线,有偿请教高手是哪里的故障

网友A:
电源线怎么接的?  rst要接380 才可以  运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接的三相380的电压

网友B:
有没有面板换个试下;

网友C:
运行下划线说明直流母线电压低或者充电回路没有闭合,如果你没有相当好的电子板的维修技术就把机子发外让人家维修吧,基本上是主板上检测元件问题

网友D:
运行下横线,母线电压低,基本驱动板问题,主板的几率万分之一

网友E:
我维修过一例这样的故障  是电压检测部分的故障

网友F:
风扇坏了

网友G(2020-06-12):
大概率是电源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