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1):
由于距离都较远,用光纤连接,准备在加一块屏,能通过交换机连接上吗,如何设置呢

网友A:
不是一光两电之类的光猫,加上个连接上应该差不多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由于距离都较远,用光纤连接,准备在加一块屏,能通过交换机连接上吗,如何设置呢
能!选择西门子200 Smart自己的协议或者Modbus TCP协议都可以。

网友C:
能,把网址设置成一个网段的就可以。

楼主:
刚才和维纶技术支持咨询过,就是第二块屏所在位置设置成远端后,那边有个IP地址设置和第一块屏一致就好

网友D:
没有问题,推荐选择论坛里的“大连德嘉工控WB”交换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