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请问蓝海华腾E5-H-4T2.2G-34变频器怎么设置外部控制参数,比如接了电动机,可以由外面的开关启动电动机。我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,希望有人能帮忙一下,谢谢

网友A:
P0.06=1 P5.00=2改了这两个参数,把X1和COM短接,变频器就可以运行了

网友B:
建议楼主先拿个手册看看,上面会叫你怎样把变频器运转起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您,按照您的参数设置好了,可以用外部开关启动了,谢谢您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