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在电机没有输出的情况下,单是变频器上电或断电时,会很大几率引起漏保跳闸,
而在正常运作情况下,反而没有出现跳保问题
这种情况主要是怎样引起的?

网友A:
去掉漏保,或选用动作电流大的型号;

网友B:
变频器为啥加漏宝呢?

网友C:
变频器属于电子型负载,不能用漏电保护器,建议采用C型空气断路器,正泰选此型号
如果是施耐德请选B型号

网友D:
这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取消漏保了。

网友E:
各位工控朋友们:变频器输入电源禁止使用漏电保护!因为有一个叫抗干扰抑制电路,有2个或多个高频瓷片电容从主电路对地接入,变频器上电后肯定对地放电,就造成对地漏电电流。所以变频器必须使用接地保护!

网友F:
楼主是不是写反了,见的更多的是变频器运行时候跳闸的,刚上电倒是没跳闸啊,通常做法是把漏电开关进线的零线拆了,直接跳过,把漏电开关当做空开用。也有很多漏电开关下接变频没跳闸的,比如一些空压机,驱动永磁电机的就是变频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们尝试了国内一些漏电保护器, 一半是可以的,然后咨询了一下厂家,说是漏电保护有分 A 类,B类和AC类,据说B类的漏保没有这种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开和关都有这种情况,就是关的几率更高一点,而且同一个漏保也不是每次都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开和关都有这种情况,就是关的几率更高一点,而且同一个漏保也不是每次都跳
楼主:变频器不能使用漏电保护!只能使用接地保护!这是常识呀

网友G:
可能上电或断电时,打破了某种平衡。

网友H(2020-07-20):
回复 网友E:
我是漏保开关断路器,线进入后接入端子排,由端子接入变频器,启动停止没问题呢。是不是存在弊端呢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H:
问题和原因我已经回答很清楚!你使用的变频器可能不是品牌变频器,你这样做给客户和自己找麻烦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