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4AD读取压力变送器信号

楼主(2020-03-12):
用压力变送器模拟给PLC送12Ma的电流信号,在线监控一直是0,是哪里写错了

网友A:
直接用通道编写也是可以的吧

网友B:
为什么用K2M0,只有8位,最大值才255,4~20MA对应的0~4000;
直接用D100代换,监控D100值看下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监控D100,里面是0,是不是这个命令用的不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根据手册来设定的,先给#0赋值,选定4号通道的传输模式

网友A:
这个也是用4AD模拟量模块写的

网友C:
确定一下实际到底有没有电流输入进去,另外手册有程序例子的。

网友B:
还有看下信号线有没有接反了;

网友D:
电压电流设定正确,通道正确,接线正确

楼主:
数据变成13107了,不变化

网友B:
D0对应的CH1的通道,确认好你接的CH1还是CH4,如果是CH4,请监控D3的值;

楼主:
现在检测出来的#28值是85,#29的值17,就是四个通道都是下限溢出

楼主:
数据已经能读出来了,但是溢出报警还在

网友E:
你的压力变送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?我看你的像是无源的接线方法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压力变送器需要供电,这个回路里我串24V电源了

网友D:
你可以用1.5v电池先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没明白1.5V是什么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明白1.5V是什么
普通的南孚5号或者7号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