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楼主:
CRC采用查询法进行校验,CRC校验的起始位为“设备号”,结束位为“CRCL”的前一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关版主,我们是在开发个专用的传感器,因为涉及flash内部比较多的浮点数读写(因算法问题有近30个),每个传感器要单一性标定,想做成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数据格式,也好支持模拟量输出和RTU通讯通用型;还请关版指导下传感器端的数据格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关版主,我们是在开发个专用的传感器,因为涉及flash内部比较多的浮点数读写(因算法问题有近30个),每个传感器要单一性标定,想做成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数据格式,也好支持模拟量输出和RTU通讯通用型;还请关版指导下传感器端的数据格式。
我用的office2003,你发的这个我打不开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关版主,我们是在开发个专用的传感器,因为涉及flash内部比较多的浮点数读写(因算法问题有近30个),每个传感器要单一性标定,想做成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数据格式,也好支持模拟量输出和RTU通讯通用型;还请关版指导下传感器端的数据格式。
我用的office2003,你发的这个我打不开啊。
我转换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关版主,我们是在开发个专用的传感器,因为涉及flash内部比较多的浮点数读写(因算法问题有近30个),每个传感器要单一性标定,想做成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数据格式,也好支持模拟量输出和RTU通讯通用型;还请关版指导下传感器端的数据格式。
我用的office2003,你发的这个我打不开啊。
我转换下
明天看看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200smart和单片机做主从站通讯,图片是单片机给的通讯数据格式,用mbus_ctrl和mbus_msg可以直接通讯读写吗?

单片机的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RTU,所以没法用200Smart自带Modbus指令库。得自由口通信了。
这个RTU数据帧符合MODBUS报文格式的吧
地址帧:指示从站的站号,以十六进制表示
功能码帧:指示操作是读还是写,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
数据帧:包含要读写的从站参数起始地址、个数及数值
校验帧:CRC校验值
是只需要把功能码改为:03H为读,06H为写操作就行吗?
Modbus RTU的03和06功能码,主站发送格式都是8个字节,所以你这不仅仅是改功能码的事。
关版主,我们是在开发个专用的传感器,因为涉及flash内部比较多的浮点数读写(因算法问题有近30个),每个传感器要单一性标定,想做成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数据格式,也好支持模拟量输出和RTU通讯通用型;还请关版指导下传感器端的数据格式。
我用的office2003,你发的这个我打不开啊。
我转换下
你好,这个我看了,这你找个Modbus RTU的程序改改就可以的。你这报文有和Modbus相似之处。

楼主:
谢谢关版主,我再规范下传感器端报文格式,用标准的modbus rtu格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关版主,我再规范下传感器端报文格式,用标准的modbus rtu格式
有问题跟帖交流,或者站内信直接沟通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