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大家好,三菱GOT画面上可以监控本身PLC的程序段,请问下西门子有哪款触摸屏支持这种功能吗,谢谢,急用!

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西门子的精智系列屏都可以实现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咋弄啊,求教

网友C:
你做触屏程序时候专门做个页面做一些指示灯来显示PLC的io状态就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做触屏程序时候专门做个页面做一些指示灯来显示PLC的io状态就啊
他指的不只是监控I/O的状态,还包括程序,比如按照梯形图的形式监控。
通常是同一个厂家的屏和PLC有这样的功能,三菱的甚至还可以将屏当成手持编程器一样,修改PLC的程序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西门子的精智屏就可以实现,但应该是不能编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TP900 TP1200 COMFORT都可以实现?我要的是触摸屏整体画面可以调用PLC程序梯形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大神 ,需要写程序实现监控梯形图功能吗  能发个手册么不甚感激

网友A:
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手册,你可以编辑HMI项目时,调用博途帮助

网友E:
这个可以咨询一下客服,或者给你们供货的供应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