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求指教,一个多工位转盘,这几个工位是怎么转移的,还有圆盘转动的条件是怎么分配的

网友A:
都不知道你问什么

网友B:
多转盘工位数据传递?

网友C:
用分割器就好,还有你的问题看不懂

网友D:
间隙分割器或是用气动、液压分度盘等,可以实现多工位的工作

多工位的设备,各个工位的动作是由先后顺序,并且要最开始的工作的状态要能传递到后面的各个工位
对同一个工件,在前一个工位加工后,后面对应的工位也要加工,如果前一个工位因为放料、加工等各种等原因,没加工,这个工位转移到后继的工位,对应的工位也不需要再动作。这个状态要能传递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