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想做个大型设备防撞限位,不想布线,在有可能碰撞的两台设备间装一个,靠近时触发,分别给两台设备发出信号,信号接受后,一个不能左行,一个不能右行,就不会发生碰撞,感觉和远程遥控器原理一样,很简单的,不知道为啥没有。还有这个不用布线,很方便采集信号,应用领域应该很广。

网友A:
这个无线的应该能实现,但是必须有编码选频。否则无线传输容易有干忧的误动作。个人认为。

网友B:
测距传感器就能干这活啊

网友C:
这个要装到行走小车上吗?
以前见过两台行走小车上各装一个伸出来的行程开关这样干,俩小车互相撞进来就不能继续走了,需要各自往相返的地方行走

网友D:
用无线的供电问题怎么处理?不能总换电池吧?

网友E:
工业讲究稳定可靠耐用,就好比你这个,万一没有电池咋整

网友F:
天真的孩子想法

网友G:
还真有无线限位开关
http://www.byf.com/trade/8624802.html

网友H:
前两天西克讲课那个有,是区域规划的(不同的区域可以规划不同的报警级别),可以用在机器人和AGV上,但恐怕价格比较贵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限位及采集器供电问题不大,关键是传输到PLC,这需要铺设很长的线路,解决的的是这块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解决的是通断信号传输的问题,供电不是大问题,可以就近直接供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便宜的质量不好,感应差,贵的太贵,也不完全可靠

网友I:
可靠又便宜的当属行程开关了,一样要接线,为什么要无线呢?

网友J:
扫地机器人的那种??

网友K:
若是安全限位,需采用机械性质的限位装置、或检测器件;
无线方式,作为位置检测、或第一道防护,可以。

网友L:
用无线传感做限位控制不可靠. 万一有干扰咋办。用在不重要,没有危险的环境中,不会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用还可以。除此之外想都不敢想。

网友M:
个人认为还是机械式的行程开关比较靠谱一些。

网友L:
与本案无关,,,,十几年前看到一篇文章,美国VF_22五代战机,研制期间,在进行样机机动飞行测试时,在机翼两侧安装了一千个无线压力传感器,在战机在做各种机动飞行时,一千个无线压力传感器实时向地面无线传输空气对机翼的压力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