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设备电压问题

楼主(2020-03-12):
公司有台设备出口到菲律宾的,当时没沟通好,现在设备已经发出去了,买的电器元器件都是按照国内标准电压买的,菲律宾的电压是460V60Hz的,请问一下有没有小型的降压器求推荐,或者别的方法能解决

网友A:
380v50Hz用在440V60Hz上是没问题的,460V60Hz没用过,但只要不超额定电流就没问题。至以变压器可以定制。

网友B:
如果没有接触器控制的电机,按照总功率加个降压变压器应该就行了。如果有电机,需要换60hz的电机。变压器不能变频。

网友C:
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事先沟通好的? 如果是电机类的,没用变频器那么转速将会超出20%;

网友D:
如果你的负载有泵,风机之类,估计你要重新计算选择这些,控制元件倒是问题不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控制元件的耐受电压有点超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电机都是60HZ的就是耐受电压是按照国内选型的,100-250V,按照那边的算出来单相电压是275V有点超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当时确实两边没沟通好,现在设备发出去了不可能在往回运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有一个水泵是按国内标准选的,不知道问题大不大,还有元器件都是国内标准选的

网友E:
上面你所说的菲律宾的工业用电电压值是你和客户确认过吗?还是百度的?

怎么 我查询的不是460V,60HZ倒是没错。

网友F:
最好加装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把电压降下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和客户确认的,那便是460V.60hz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太大没地方放,小型的还好

网友G:
460V是额定的还是他自己测量的电压,比如我们中国额定380V,碰到个二货沟通不好,他去测量,然后告诉你400V……接触器的控制元件问题不大,水泵因为转速高了寿命受影响是肯定的,还有设计的时候余量不大的话容易过载……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如果对方的用电频率是60HZ,那么你的电机的转速就比国产的高,负载会重很多,电机就很容易过载烧毁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有合适的降压器推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