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之前看网上那些各有说辞,都是瞎掰

网友A:
你说个不瞎掰的喽西喽西

网友B:
一个输出正信号,一个输出负信号,搭个简单的电路,理解一下就明白了……

网友C:
。。。。。我是这么认为的 : 对于楼主这个PNP NPN 的知识点,根本就没有讨论的意义。

        实在不懂,摆渡一下即可。

        如果,怎么都搞不懂,那就别做工控了,或者建议:连灯泡电工都别做了。

        罪过,罪过。。。。我又偏激了。

网友D:
我突然想起一句话,百度三分钟,牛皮三小时,哈哈哈

网友E:
看电流的流向啊,就是这么简单

网友F:
我也不明白

网友G:
输出信号一个是高电平有效正逻辑(PNP),一个低电平有效负逻辑(NPN)

网友H:
露脸的方式不对劲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
。。。。。我是这么认为的 : 对于楼主这个PNP NPN 的知识点,根本就没有讨论的意义。

        实在不懂,摆渡一下即可。

        如果,怎么都搞不懂,那就别做工控了,或者建议:连灯泡电工都别做了。

        罪过,罪过。。。。我又偏激了。

我都觉得没有搞懂的必要性,对着型号来就可以了,假如PLC的输入是NPN,传感器就买NPN输出的。就好像车加油一样,汽油车加汽油,柴油车加柴油,买台车有必要去理解发动机的原理吗?

网友J:
我的理解,PNP高电平有效,相当于常开,NPN,低电平有效,相当于常闭,还望各位指点

网友K:
拉着车能走,推着车也能走

网友L:
只知道PNP输出是正,NPN输出是负,简单易懂,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

楼主:
浅显的谁都知道,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偏激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小问题也没必要在这问了。
还有的说没必要懂的,多了解些也没坏处啊

另外,我也不是什么工控人,只是出入行业的小白而已。
对行业大佬感受到了极大的恶意

网友M:
这两种我都用过:电流的方向不一样,一个是上拉电阻取电压信号,一个是下拉电阻取电压信号。

网友N:
一直24V有效,一个0V有效,记那么多干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浅显的谁都知道,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偏激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小问题也没必要在这问了。
还有的说没必要懂的,多了解些也没坏处啊

另外,我也不是什么工控人,只是出入行业的小白而已。
对行业大佬感受到了极大的恶意

是对你“之前看网上那些各有说辞,都是瞎掰”感到气愤
既然是小白,就虚心点,上来就说人家瞎掰合适吗?
NPN,PNP在初中课里有,电工原理也有,电子个更有.....
说个不浅显的出来看看好了

网友O:
首先是会使用,用的多了自然就清楚了,没必要纠结于此。

网友P:
一个晶体管真正搞明白了,也不容易。

一般开关用, 知道怎么开关就可以了。
PNP是低电平导通,NPN是高电平导通。

限流电阻或者负载肯定要考虑的。

网友Q:
没了解过三极管的相关知识?建议补补课,想干这个这些相关知识还是要了解一下的

网友R:
看到NPN或者PNP我就会想到三极管!
这些东西我一般不会太深入的去钻。有些时候整不清楚了就查资料!
当然,能够记住最好!

网友S:
我理解的是PNP控制正极,NPN控制负极。

网友T:
简单说法是一个流入,一个流出;

网友U:
可以看一下模拟电路PN节

网友V(2020-05-28):
正在用2对管搭桥驱动小直流电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