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正常吗

楼主(2020-03-12):
表测的是零线,换个图

网友A:
也正常,LED灯电源的原因。伺服用电子变压器零线推荐就是要比相线还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正常,LED灯电源的原因。伺服用电子变压器零线推荐就是要比相线还粗。
不正常,本来零线就比相线细,承受电流比相线大一倍多,这个问题必须查明,

网友B:
谐波引起的?

网友C:
零线电流超相线,如果在10多年前,那肯定不正常,因为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电子设备,没有谐波,所以无论如何,零线的电流最多与相线一样大。

曾经有一工控网上的大师,还为此与网友激烈的辩论,坚持认为零线的电流不可能超相线。

但现在各类电子设备铺天盖地,电流谐波已经不足为奇。所有谐波所产生的不平衡电流全部都叠加在零线上,零线的电流甚至达到相线的2-3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零线电流超相线,如果在10多年前,那肯定不正常,因为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电子设备,没有谐波,所以无论如何,零线的电流最多与相线一样大。

曾经有一工控网上的大师,还为此与网友激烈的辩论,坚持认为零线的电流不可能超相线。

但现在各类电子设备铺天盖地,电流谐波已经不足为奇。所有谐波所产生的不平衡电流全部都叠加在零线上,零线的电流甚至达到相线的2-3倍。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上次我就和免税商城管理说过,她说其它商城也都是 LED 照明 没这现象 感觉她不一定知道,这是我发现并提出来的。目前内部可能还没验收,昨天施工方也来了商场。   估计她们要报什么总部。。。。。。问题基本确认。。。。如何解决。。。。。。正常情况下零线不应该有电流,除非三相负载不平衡是会有些电流。

网友D:
应该是LED电源引起的

网友E:
电磁干扰吗 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你换成白炽灯零线就没电流了,问题就是他们对LED灯。

网友F:
搞个指针试的电流钳形表试试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F:
与什么样的钳流表关系不大,市面上的LED灯电源适配器大多偷工减料。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是谐波引起的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上次我就和免税商城管理说过,她说其它商城也都是 LED 照明 没这现象 感觉她不一定知道,这是我发现并提出来的。目前内部可能还没验收,昨天施工方也来了商场。   估计她们要报什么总部。。。。。。问题基本确认。。。。如何解决。。。。。。正常情况下零线不应该有电流,除非三相负载不平衡是会有些电流。

对于含有大量非线性负载的三相四线供电线路来说,零线电流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,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不是怪事。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帮一家网吧拉供电线路时就已经遇到过这种现象,通过查找资料分析,才确定是谐波造成的。

因为网吧有大量的电脑,其内部的电脑电源、显示器电源,统统都是带有整流器件,都属于非线性元件,加上这些低价电源偷工减料,产生的谐波非常大,返回到供电线路,叠加在零线上就会致使零线发热。

开始我建议老板更换这些电脑电源,老板嫌成本大而不愿意,我只能加大零线截面积处理,并要老板在我写下的施工完工单上写上今后一旦发生什么电气事故,均与施工人员无关,并签字、盖章、压手指印。

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好像有提醒过。

网友I:
线电流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引用 楼主: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上次我就和免税商城管理说过,她说其它商城也都是 LED 照明 没这现象 感觉她不一定知道,这是我发现并提出来的。目前内部可能还没验收,昨天施工方也来了商场。   估计她们要报什么总部。。。。。。问题基本确认。。。。如何解决。。。。。。正常情况下零线不应该有电流,除非三相负载不平衡是会有些电流。

对于含有大量非线性负载的三相四线供电线路来说,零线电流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,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不是怪事。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帮一家网吧拉供电线路时就已经遇到过这种现象,通过查找资料分析,才确定是谐波造成的。

因为网吧有大量的电脑,其内部的电脑电源、显示器电源,统统都是带有整流器件,都属于非线性元件,加上这些低价电源偷工减料,产生的谐波非常大,返回到供电线路,叠加在零线上就会致使零线发热。

开始我建议老板更换这些电脑电源,老板嫌成本大而不愿意,我只能加大零线截面积处理,并要老板在我写下的施工完工单上写上今后一旦发生什么电气事故,均与施工人员无关,并签字、盖章、压手指印。

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好像有提醒过。
提过,。。。由于这是个涉外国际商场,决不应该存在这种不安全隐患,所以代表开关箱厂家再去现场明确一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