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断路器很高大上了

楼主(2020-03-12):
今天一台机器上的断路器坏了,然后就拆开看了一下,本来打算再拆散一点的,但是没有专用螺丝刀,拆不开了。

网友A:
不反对高大上,但也没看出到底好在哪里。

网友B:
伊顿的,反正我在南方见的不多,名头大,估计不便宜或推广不给力

网友C:
名气大,价格贵,我们现在用的施耐德也是一副德行,其实正泰就够了

网友D:
正泰以假乱真太多了,我是经历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反对高大上,但也没看出到底好在哪里。
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材料不错,安全上也做的好,触头部分是全封闭的。电流检测部分是图3,关键是那块电路板做的还挺复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伊顿的,反正我在南方见的不多,名头大,估计不便宜或推广不给力
查了一下伊顿是美国的,这个断路器说是3000多大洋,这个是意大利射频烘干机上的。

网友E:
第一次在空开上面见到单片机结构。。。。
太复杂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伊顿的,反正我在南方见的不多,名头大,估计不便宜或推广不给力
高压柜很多都是用伊顿的

网友G:
看来,高大上不是指螺丝拆不开,而是指电路板复杂。
对于断路器,主要功能需简单可靠、环境适应性强;辅助功能,如能够做好则更好,且须不影响主功能的使用。
复杂的电路板,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;但复杂而能够做好,肯定是下了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