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 我想用1200通过FB284功能块控制V90 PN ,但我的博图V15里找不到这个功能块,听人说是因为没装startdrive 的软件,但在网上找了一圈,不知道在哪里下载,知道的朋友能发个链接出来吗,在此先行感谢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博途哪个版本的,以下是Startdrive V15.1
https://support.industry.siemens.com/cs/document/109760845/sinamics-startdrive-v15-1?dti=0&lc=en-WW

以下是Startdrive V14 SP1
https://support.industry.siemens.com/cs/document/68034568/sinamics-startdrive-v14-sp1?dti=0&lc=en-WW

网友B:
运动部分找Startdrive就好了,按照对应版本的下-安装-就好了。

网友C:
只要装了博途step7,不需要额外安装startdrive等软件,就如图片中所示,就能找到该功能块。楼主还是要多多熟悉软件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你确定没有装startdrive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不用我确定,各位打开软件看看不就知道了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与其各位打开看看,不如你打开看看你安装的软件里有没有startdrive
因为我刚才已经费了半个多小时,分别打开博途V13、V15都看过了,没有
你希望这里的工程师全部给你去博途打开看一遍否?
如果有,楼主何必来问?都已经需要用FB284了,你认为他还是第一次用这软件吗?

网友D:
确实不需要Startdrive,我用过

网友C:
gk_0 可能需要再在软件上找一下咯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哈哈,有意思,和我刚刚做了一样的事情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真的没有,我用V15的,难道SP1已经更新集成在内了,多谢答疑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那之前的版本就有可能在库文件里,我印象里好像是,你再找找。因为这些只是PLC的功能块,属于PLC编程范畴内官方提供的一些库文件而已,它甚至在之前的版本可以打开供大家学习或者二次编辑。不涉及到驱动类,所以完全不需要 startdrive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好吧,我以前因没有FB284才去装过startdrive,装了就有,而且可以组态V90,所以才这么说

网友D:
应该是版本问题,V14的在库文件里,而安装StartDrive软件后,会自动安装驱动库文件

网友E:
项目视图→选项→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(GSD)→导入即可
两个办法,一种导入GSD文件,另一种装上startdrive,可以直接调用V90伺服

网友F:
下载一个运动库文件drivelib_TIA15_V51就好了,不用安装StartDrive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安装的是V15的,软件我已经找到了,感谢大家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对博图确实不太了解,最近才刚学,但我想博图不是集成的软件吗,我在里面都可以编写PLC的程序了,step7应该是安装了的呀,可是这个块确实在图上的位置上找不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V15版本的,安装了stardrive之后,FB284就可以在上面找得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