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2):
厂里一台直流电机励磁故障,整流硅烧了,用摇表摇了几次绝缘不合格,准备拆电机了。领导过来看什么问题,用摇表再测的时候,NND又没问题了。电机是250KW,励磁电压180V,励磁电流25A,用万用表量励磁电阻3欧左右,请问这个阻值正常吗?

网友A:
大概是可以按欧姆定律的,偏小了啊,另外当时测量有问题应该就是有问题,测到了是好事,电机要检修的。。。

网友B:
3欧正常,180/25/25=2.88

网友C:
摇表不能用,容易造成误判,普通数字万用表就行。

网友D:
正常的,绝缘测出来是多少

网友E:
建议你看看铭牌是否有标阻抗是7.2确认一下,如果你万用表测量出来是3,应该会烧励磁的保险。你这个励磁电压等级的,国产电机应该是南洋电机吧,其实这个电机励磁线圈是分开的,中间应该会有连个线圈的连接线,你分开测量两边线圈是否一致,不一致的话就两个线圈都要换,不然不论你的驱动怎么优化运行都没办法进行。如果你电机解体后,励磁线圈部分发黑的话就可以肯定励磁短路,这就是你整流烧保险的原因

网友F:
绕组加直流电压,算电流应当是只考虑其直流电阻。
摇表测绝缘时,不同的结论,不知是否与温度相关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摇表不能用,容易造成误判,普通数字万用表就行。
前几天谁在说数字表在欺骗。你确定万用表测绝缘电阻是准确的?不要误导别人。

楼主:
装上保险试机又烧了,拆机拉出去修,拆下来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不合格。换一个315KW的旧电机先顶几天。

网友H(2020-12-23):
励磁线圈烧了,正常应该是5.4?左右!

网友I:
大神居然说不用摇表,用数字万用表测绝缘……你这个可能电机热态的时候绝缘不好了,领导来摇没问题,你看到绝缘摇表的读数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