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集系统

楼主(2020-03-13):
本人最近想做一个采集系统,采集卡采集模拟量,但是还要实时知道采集时位置,请问各位大神指点!系统硬件准备全部用研华的,是高速采集,距离也就1毫米内。

网友A:
所以,楼主提供这么少的信息是想求助啥?

注意用高精度采集卡,采集的最小频率,采集的响应速度,是否多通道,同步?

网友B:
采集什么位置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测力的位置(就是伺服向下运动1毫米左右,初步判断时间是0.3-0.5秒要采集超过150次左右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