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商场的大型广告屏幕每天开启经常合不上闸,开启后的电流才几安培,25安的漏电开关应该不小了。能是漏电问题吧,

网友A:
什么样的漏电开关?接线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样的漏电开关?接线有没有问题
DZ267LE/25A  我怀疑是大功率开关电源,合闸瞬间外壳带电流超过30毫安,不用漏电保护型开关,用普通的就没事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漏保看上面的复位是不是弹出

网友C:
那个浙江省出品的正泰、德力西等等,漏电断路器质量真心说不咋滴,建议更换施耐德

网友D:
大型屏幕采用开关电源供电,开关电源的峰值电流可以去了解一下。

网友E:
开关电源用的多了,超30m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