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请问三角接线的电机  电机进线6根黄绿红分别两根
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其中一根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
要想知道这个电机有没有过载  测量一个电流数值还是测量两根同色电流数值之和

网友A:
测一条是相电流,两条才是线电流,判断有没有过载测量线电流最直接,因为电机铭牌上标的电流是线电流。

网友B:
“三角接线的电机  电机进线6根黄绿红分别两根”,你这是双拼接法?测量两根同色电流数值之和是线电流
如果是星三角接法,单根的电流是相电流;线电流在空气开关端测吧。

网友C:
想起来还没有注意过电机的相电流和线电流;
那时判断电机是否过载,就是将测得的电流与铭牌比对,测的是一个电源线的电流。

楼主可给出电机型号,看是不是2楼说的情况。

网友D:
一般不管是星还是角测的都是线电流,当然如果你是星三角启动或者双线并联接电机那是另外回事了。但你可以去测电机主电路断路器处的电流,那个也是线电流。星三角启动6根线测的是相电流,线电流等于1.732倍相电流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一般不管是星还是角测的都是线电流,当然如果你是星三角启动或者双线并联接电机那是另外回事了。但你可以去测电机主电路断路器处的电流,那个也是线电流。星三角启动6根线测的是相电流,线电流等于1.732倍相电流。
同意此观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测一条是相电流,两条才是线电流,判断有没有过载测量线电流最直接,因为电机铭牌上标的电流是线电流。
版主恢复才是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