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切换到本地用面板启动可以正常运行,切换到远程用端子启动电机就转的非常慢,调节电位器也只是有微小变化,RUN指示灯闪烁,查说明书解释是零速运行(用面板启动时RUN指示灯常亮)

楼主:
这个是端子接线图

网友A:
建议楼主参考一下这张图,10K的那张位置

网友B:
我以前维修过一例,是测速发电机坏造成速度怎么调都上不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这个用的电枢电压反馈,没用测速机反馈。本地面板控制时也没问题啊,一用端子启动,速度给定就自动变成0%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根据这个图连得啊,我在启动之前将速度给定调成10%,但是一启动机器就自动变成0%,停止之后又慢慢涨到10%。接线没有问题,我已经和别人都核实了,他们也这么连接都好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根据这个图连得啊,我在启动之前将速度给定调成10%,但是一启动机器就自动变成0%,停止之后又慢慢涨到10%。接线没有问题,我已经和别人都核实了,他们也这么连接都好用
你的电位器有问题吗,别接错头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问题啊,在直流调速器速度给定参数里能看到给定值,给定10%,但是一启动给定值就变成0,关闭后就会恢复到10%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啊,在直流调速器速度给定参数里能看到给定值,给定10%,但是一启动给定值就变成0,关闭后就会恢复到10%
电位器有三个头,如果焊接不对,会出现速度提升不上去的现象

网友D:
测速电机故障的话就会飞车

网友E:
仔细看看说明书吧!感觉还是参数调整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也感觉是参数的问题,能不能给个方向,哪个方面的参数问题,我按说明书里的步骤又调试了参数,还是不行,因为是客户的机器,没办法恢复出厂再重新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感觉是参数问题,但是没找到是哪个参数项,全是英文,找起来费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是参数问题,但是没找到是哪个参数项,全是英文,找起来费劲
手动在590上面的都可以动,证明参数没有问题。
如果参数有问题,那么手动根本动不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好头疼

网友F:
首先用户数据你不知道,那么用户的模拟量给定端和你的给定端是否一致,比如A2   A3   A4   都可以接入速度给定。你如果接入的和用户接入的不是一个端子,那切换后你接的模拟量是无效的。所以你看到的给定会变成0。要问一下用户的给定接到那个端子才好分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好的好的,有些思路了,我求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解决了,客户用的是A3,我一直用的A4,谢谢老师傅

网友G:
-其实模拟量输入从A2,A3,A4都可以,只是A4端口被设置了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复位,不保存。客户参数不会丢。

网友H:
590用起来很方便,4个键,还有英文显示,比西门子庞大的数字代码方便得多,不需要记住代码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