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打算选购一个13位的单圈绝对值的编码器,并行接口,传输距离50米能实现吗?

楼主:
为倍加福的FVS58,有没有谁用过的?要注意些什么(第一次用绝对值的)

三菱FX3U用别的接口比较麻烦,有没有推荐别的接口协议的?

网友A:
并行传输50米可以,不过要求单独用屏蔽电缆且屏蔽层单端接地,传输线径不小于0.75平方米铜线,不得与电机和加热等等负载线一起布线(使用镀锌自来水管布线即可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单根线径0.75平方吗? 要这么粗啊?

网友B:
要考虑现场的干扰因素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单根线径0.75平方吗? 要这么粗啊?
建议用这么粗,而且还是屏蔽线,哪种质量好的双绞屏蔽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还有单芯需要075MM2以上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2米的话,推荐是0.14mm2,

50米要不到,应该30米左右吧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2米的话,推荐是0.14mm2,

50米要不到,应该30米左右吧。
如果这样算,你的线0.75mm2都不符合标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