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我之前用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用24V开关量去控制的,现在客户要求用4-20mA去控制,
4-20mA的固态继电器原理是什么啊,也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吗?还是可以控制电压大小?这种和24V开关量控制的区别在哪?

网友A:
那就不叫固态继电器了
确认不是4-24v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之前用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用24V开关量去控制的,现在客户要求用4-20mA去控制,
4-20mA的固态继电器原理是什么啊,也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吗?还是可以控制电压大小?这种和24V开关量控制的区别在哪?

这种叫固态调压器或者调压模块,是控制电压大小的,以前那种只控制开、关。区别相类似于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。

楼主:
我看描述
就是4-20mA控制最小和最大电压,确实叫他固态调压器比较贴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是哦,就是4-20ma的模拟量控制的固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的,这种好像能控制电压大小的,控制起来更精确吧。但是看外观和以前的都是一样的,不懂他是咋调节的

网友C:
楼主说的是这个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种好像能控制电压大小的,控制起来更精确吧。但是看外观和以前的都是一样的,不懂他是咋调节的

原理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可控硅调压原理,优酷或者腾讯视频里面应该都有视频讲解的。

网友D:
可控硅吧,

网友E:
可以搜索“周波控制器”,比较好的有日本西曼顿的,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问了我们的固态继电器供应商,模拟量型的和普通开关量型的价格是一样的,感觉这个在加热上可以控制的更精确一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感谢版主,确实是这种,不过我用的是单相的,我们一般用意大利一家固态继电器,他们也有模拟量型的

网友F:
用模拟量的控制加热会更精准!

网友G:
我认为跟控温精度没有太大关系。

要精度好,主要还是系统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我们的固态继电器供应商,模拟量型的和普通开关量型的价格是一样的,感觉这个在加热上可以控制的更精确一点

这里有个问题要注意,温控器的输出也要是4-20MA才行,与这个要配套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版主,确实是这种,不过我用的是单相的,我们一般用意大利一家固态继电器,他们也有模拟量型的

这样可以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东西是个这东西,不过价格是我这意大利进口的两倍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平时我用开关量来控制,精度也在一度以内的,我觉得用模拟量来主要是控制功率,对于一些温度变化比较敏感的,用这种调压器调节加热功率就比较好,不会像开关量的固定功率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东西是个这东西,不过价格是我这意大利进口的两倍
你可以在淘宝上找便宜的,这是疫情期间,估计意大利得很货能过了吗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我看描述
就是4-20mA控制最小和最大电压,确实叫他固态调压器比较贴切

几十上百安不过零触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其实这家和赛德是一个工程师设计的,赛德的工程师跳槽到乔顿去了,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是问了有现货的啦,年前屯了很多货的,以前是代理赛德的,后来赛德的货期长,就改成现在的这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