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4极三相异步电机,变频输出频率是10HZ,
n=60f/p
我算出来是n=150
为啥他们说应该是300

网友A:
电机铭牌标的转速是多少?

网友B:
4极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是1450左右,10HZ=10*(1450*50)=290.

n=60f/p,我估计你是把P=4算的,这个讲的是磁对极数,4极=2对,应该除2

=6*50/2=15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4极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是1450左右,10HZ=10*(1450*50)=290.

n=60f/p,我估计你是把P=4算的,这个讲的是磁对极数,4极=2对,应该除2

=6*50/2=1500
回答正确!

网友D:
不用绕圈,,四级电机,380v50赫芝时1450/转10赫芝时需除5大约290转

网友E:
3000那是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,异步电动机也只有2880左右;
4极的除非你是同步电机,50HZ时有1500转,异步电动机是有转差率的,所以10HZ时应当有280多转;

网友F:
磁极数和磁极对数是不同的

网友G:
(1500RPM/50HZ )*10HZ=300RPM,近似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