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前面说过了。。。。。一台250KVA电力变压器,纯感性负载,电机功率共190千瓦,最大75kw最小5.5kw,不考虑变压器容量偏小的问题。准备做一电容补偿系统,要求用12路完成,目的是防止产生利率电费,选择一下,每路的开关型号,多大安培。接触器确认用-CJ19系列 用多大的。电容的容量。

网友A:
250KVA电力变压器,最大负载电流约360A,补偿电流大约在1/3--1/2之间,也就是说最大需要补偿电流约180A。按12路的补偿计算,每路的电流为15A。

现在问题来了,有单路15A的电容(约10KVar)供应吗?好象最小也有20A的吧!因此是否需要12路?反正不管怎么说,你应该选择不超过20A的电容,针对小变压器来说,单路电流过大,容易发生振荡(反复的吸合,再释放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0KVA电力变压器,最大负载电流约360A,补偿电流大约在1/3--1/2之间,也就是说最大需要补偿电流约180A。按12路的补偿计算,每路的电流为15A。

现在问题来了,有单路15A的电容(约10KVar)供应吗?好象最小也有20A的吧!因此是否需要12路?反正不管怎么说,你应该选择不超过20A的电容,针对小变压器来说,单路电流过大,容易发生振荡(反复的吸合,再释放)。
5.8.10.12.15.16.20.25.30都有

网友B:
粗略估算:按变压器容量三分一算,250/3=83取整数90kvar/12路=7.5kvar,可考虑用7.5kvar/415v的电容器,不接电抗器在400v工作电压下实际输出容量约84kvar,假如按满负载190kw运行,设自然功率因数0.85算,则投入补偿后功率因数约0.95以上,有奖励。
总开关采用160A刀熔开关,分路开关采用32A熔断器底座,配16-20A熔断器,投切专用接触器选CJ19-25,控制器采用无功负荷+电压的控制策略,指示灯需用电阻降压的不要用电容降压的。
(如果盘柜空间有限可考虑10或15kvar以减少回路数,如果系统电压偏高或有变频器负载可考虑用450v电容器,其它器件选型适当修改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251kva纯感性负载补偿90千乏远远不够。最少要180千乏以上。现在的电容器内部已经已经有放电电阻,接触器又进行了二次放电,非常可靠了,那种带有放电电阻功能的指示灯早就停产了,根本买不到了。

网友B:
有那么多电机,而且最大的功率还有75kw,不明白你所讲的纯感性负载是指什么,我理解电容器可视为纯容性负载,电抗器可视为纯感性负载,电机是感性负载但不是纯感性负载,否则190kw有功功率算是什么?

网友B:
如果190kw负载大部分电机,则我以上计算基本不会相差太多,至于指示灯除了放电还兼指示用,一般每组电容器安装2只即可,现在有串电阻降压的电容放电指示灯,380v的led,我们的电容柜都在用,你说的是串水泥电阻那种确实已淘汰。

网友B:
其实不用纠结是否纯感性负载,你只要查看(或估算)变压器最大负荷时的有功功率,功率因数,系统电压,再排查有无较大比例非线性设备,如变频器整流装置电弧炉电解装置,就可以比较准确选型。

网友A:
负载如果是大电机,其功率因素比较高,可以达到0.85左右,大约需要总容量的1/3,而小电机功率因素比较低,只能达到0.7左右,大约需要总容量的1/2。

楼主:
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。我说的纯感性负载,意思就是负载都是电动机。补偿必须在0.95左右。没有0.7或0.8一说。

网友B:
已知:S=250kva,P=190kw,假设满负荷运行时:U=390v,P=190kw,cosφ=0.8
则未投入电容时:S1=238kva,Q1=143kvar
投入12路7.5kvar/415v电容器后,产生无功负荷79kvar,还需向电网输入64kvar无功负荷
此时Q2=64kvar,S2=200kva,cosφ2=0.95

考虑到电容器循环投切并留一定余量、系统电压不一定有390v,电容器额定电压可能更高如450v,电容器容量衰减,还是选用12路10-15kvar合适,其它器件相应调整,安全起见建议选用12路15kvar/450v电容器。

重点:选型电容器,不但要看铭牌标称容量,还要看电容器额定电压,以及是否串电抗器,三者对电容器实际输出容量影响很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这样做的,,也是最成功的一次,该企业原有一台补偿柜6*16千乏,电机总功率214千瓦。远远不够,功率因数不能再低了。0.4.5.6.7.8等。利率电费每月一万四千多,电压经常降到340左右后续机器无法启动。变压器发热严重总电流最高时达到420安左右.进线电缆3*120+1*70 居然是铝缆 20米长 首先再增加一根3*120铝缆新增一台8*16无功补偿柜,控制器选用12回路的作为总补偿柜 控制拖带原柜 原柜控制器停用。1.2.路是一拖二。投用后,功率因数0.95前后电缆温度正常不热。产品吨成本从41-44元降到19-23元。利率罚款不再有。  buxinladao。

网友B:
你的是工程实例肯定相信,最好能够把一些工程数据总结下,如新旧电容器的额定电压,有没有电抗器,旧电容器有无衰减,负荷最大时有功功率,功率因数,母线电压。
这个单位电压低到340v早该查找原因了,当地供电部门主动服务意识不够,我们这边如果发现月平均功率因数低至0.8,且有不少负荷,一般会提醒(当然指的是工业大中用户)

楼主:
电压低与电业局无关,进户电缆偏小 电流四百多安,且发热严重,无功补偿电流才几十安,是造成电压偏低的原因,增加补偿调整后,进户电缆电流下降接近二百安。电压升至380--390伏,机器得以全部启动。电容都是0.45KV的,

网友C:
不要选择空开。
去施奈德、ABB公司下载选型,里面给你图表作好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