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,请教一下

楼主(2020-03-13):
这个有什么办法修复

网友A:
。。。。切掉,废机器拆个铜条打孔螺丝固定,端子也废了就只能换
这机器很眼熟啊,富凌的?!

楼主:
这是铜的,能不能铜焊补起来

网友A:
焊锡是焊接不牢靠的!真是的,找不到铜条把地线铜排或者DC+ DC-拆一节下来嘛,再不动手用电缆嘛

网友B:
自己能不能重新做一个。

网友C:
一条电线加两个线耳搞定。

网友D:
必须打磨干净,加接铜垫片,压接牢固即可

网友E:
关键是端子的丝牙有没有坏了螺丝是否能固定紧了,不能有松动,铜排好处理,用锉刀挫平,加一垫片固定就可了,丝牙是关键!就是铜排也可以用铜导线代替,也可用铜线压线鼻接起来。

网友F:
接触不好,发热烧了

网友G:
用砂纸摸一下,加个大平垫就可以!

网友H:
象英威腾变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