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插座如何焊下来

楼主(2020-03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堆锡,把几个脚全连起来

网友B:
用100W烙铁可以拆下了。

网友C:
用吸锡器试试。。

网友D:
没有吸锡烙铁或吸锡器可以用细丝的多股铜线、编织铜线熔些松香,把处理好的铜线放到焊点上,用烙铁加热,焊锡融化后拉动铜线,焊锡就会融入铜线,用酒精清洗焊点即可。

网友E:
双层板建议用堆焊法,单层板直接用编织铜丝带两下就把焊盘吸干净了

网友F:
吸锡器各个击破
买个(做个)专用工具一举攻下

网友G:
无法同时加热的话,先清理各个引脚的焊锡,再试着慢慢往外褪,有牵连者用烙铁逐渐松开。

网友H:
用大号的注射器针头,把尖打磨平后配合电烙铁试一下。

网友I:
堆锡,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还是比较容易取下的;

网友J:
我是有一个大扁嘴烙铁(2个扁嘴,一个宽度30mm另一个60mm,功率500W)拆卸,一下子搞定

网友K:
还是得用吸锡器搞,烙铁选功率大一点的,六十瓦应该可以了,吸完锡后,再用大号针头捅一下,不建议用堆锡的方法,一个操作不小心就把板子搞费了!

网友L:
看看我的工具,只需几秒钟搞定!

网友M:
楼上的工具真好,我有时间一定做一个,谢谢分享

网友N:
吸锡器可能吸不干净。
堆焊,也就是加多点锡很管用,但是管脚距离太远就不行了。
总之就是要想办法。

网友O:
大功率烙铁加空压机,熔化后将锡吹净,注意清理飞锡。
很容易,不伤端子和线路板,但需细致清理。

网友P:
13楼的工具很不错,另外使用热风枪也可以试试。

网友Q:
13楼的工具很不错

网友R:
用吸锡烙铁就可以,这么大焊点几下完事。

网友S:
烙铁+吸锡器

网友T:
我们以前学的是用大号针头来处理的。
其实用编织网拖或者空气吹还有吸锡器都可以。
有条件用压缩空气吹最省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