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电源没有输出

楼主(2020-03-13):
今天操作工报修说100a可调电源没有输出,到现场查看发现显示屏上果然没有电压显示。电位器可以调节设定,按输出键就是没有电压显示输出。打开上盖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,用手按了按设定键和输出键,感觉设定键按下去时有点重,而输出键有点轻。于是将面板拆下来重新装了一遍,再上电试机发现输出电压有了。分析原因,按键叫操作者经常按,时间一长松动,接触不良了。

网友A:
把这两个键单独接出来装2个按钮开关能用很久,,, 之前我们轨道称经常车上去后要按下清零把按键都按烂了,后来都外接了个施耐德按钮用几年都不带坏的。。。

网友B:
谢谢分享,路过涨了见识

网友C:
按键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!

网友D:
一般工作久了,都会碰到过这种按键不灵什么的

网友E:
因按键未能弹起类因素,是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功能。

网友F:
一百安可调电源 。。。。。。外围有点太麻烦难免要经常出问题。

网友G:
楼主可以参考1楼的方法外接2个按钮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