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从网上买了一套步进电机及丝杆,然后是自己做的,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了800脉冲一转。
丝杆也是8MM的,问了丝杆老板跟我说螺距是2MM。
然后自己看了定位控制本书查的资料,脉冲当量是2MM/800=0.0025MM/PLS
假设需要走10MM,公式是10/0.0025=4000P
结果我设置了4000个脉冲,步进电机走了40MM。
比按计算的多了4倍。
同样我设置800P,就走了8MM
请问是那里计算错误了吗
还是有计算不对的地方。

网友A:
步进驱动器有细分设置,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设置,不同的开关档位对应不同的速度,也没见到你的驱动器。

至于你的速度大了4倍,其实也没什么错误的地方,你再选一个对应的档位降下来就是了。

网友B:
步进与丝杠是不是同轴的,如果不是同轴的话,速比是不是一样的,另外请确定螺距到底是多少,你可以用手转动一圈丝杆看看实际走了多少行程。最后仔细检查步进细分有没有设置错误。

网友C:
看转的圈数,不对就调节DIP更改细分;

网友D:
1,步进驱动器有细分设置;
2,丝杠的螺距,导程不同,搞清楚。(罗杆罗母配套买螺距不用管,导程才是用家应关心的。)

楼主:
步进细分的设置是800脉冲!
发8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,走了8mm
请问下,这个要怎么计算呢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这就可以确定螺距就是8MM,

网友F:
没见过螺距2mm的丝杆,最小也有4mm吧,你量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步进细分的设置是800脉冲!
发8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,走了8mm
请问下,这个要怎么计算呢

计算什么?
这就是表示1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了1/800圈,如果电机与丝杆同轴那么丝杆走了8MM/800=0.01MM的行程,

网友G:
个人觉得吧,如果控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,可以直接发1万个脉冲然后测量走了多小距离出来那样就最省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