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3):
380伏,15千瓦以下电机,电机三相内阻参考值。哪位朋友有,给我发一下。

网友A:
猜测这个没有标准!因为材料与尺寸应该更新很快

网友B:
这个估计很难提供吧,随机性大而阻值差值要求又高。

网友C:
最好用电桥测量一下。

网友D:
1、厂家说明书提供或致函付费提供
2、电桥测直流电阻、作空载试验和短路试验,取得相关数据后计算出来
3、用一台矢量变频器作静态自整定测试和动态自整定测试,查看相关参数即可。
4、查阅相关电机手册得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、厂家说明书提供或致函付费提供
2、电桥测直流电阻、作空载试验和短路试验,取得相关数据后计算出来
3、用一台矢量变频器作静态自整定测试和动态自整定测试,查看相关参数即可。
4、查阅相关电机手册得出。
还真是好主意。第3条。有时间真的可以试一试。

网友E:
没有办法测量,一般检修电机时用表测就是通,如果大电机十几千瓦以上更没法测,没啥意义。

网友F:
楼主这是想测是不是铜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办法测量,一般检修电机时用表测就是通,如果大电机十几千瓦以上更没法测,没啥意义。
是的。电机越大,就只能使用电桥了。万用表是不行了。

网友G:
万用表测出来的数值也没多少意义了吧
前两天修一台水泵5.5KW电机:
其中一相电流比另外两相高 A:7.5  B:7.3  C:10.2
万用表测三相电阻 A:1.7  B:1.7  C:2.1
后面拆开看,发现有一匝铜线有两根断了。

楼主:
你这是三相阻值不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