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plc硬件坏了吗?之前用485通信时,有过一两次连接电脑状态下拔掉485通讯线,不会坏掉了吧?

网友A:
运气不好的时候会损坏plc

网友B:
断电重启下试试看;

网友C:
周一电话厂家,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

网友D:
一般不会坏,但你运气不好时候就难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