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大师们屏与PLC的通讯线如何接?如下图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师们屏与PLC的通讯线如何接?如下图

网友A:
按图中标号接,接相同的,只是0V、5V不用再接了,你这屏已有单独的24V供电了。

网友A:
另外你那两根蓝色是外接24V电源吗?25V两个线要姐上面两个端子。

网友B:
GT1030的触屏连接FX的PLC;
通讯的5根线就可以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图中标号接,接相同的,只是0V、5V不用再接了,你这屏已有单独的24V供电了。
屛是外接24v电源,只接前面5根线?

网友A:
接SDA SDB RDA RDB SG就可以

网友C:
楼上说的很对,路过学习。谢谢

网友D:
422通讯,5条线的接法

网友E:
路过学习一下,通讯线内的5V线是供电线麽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路过学习一下,通讯线内的5V线是供电线麽?
5V是供电的,GT1020中有5V供电的,使用这款屏是可以用这电缆并通过这电缆从PLC提供5V电源。

网友B:
5V只适用于屏供电电压为5V的型号,5V可以直接从PLC通讯口获取;
24V供电的型号不用接;

网友E:
简单的说,就是使用5V的屏,可以通过通讯线从PLC获取5V电源,24V的话就需要另外接,不需要接5V线了。

是吧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简单的说,就是使用5V的屏,可以通过通讯线从PLC获取5V电源,24V的话就需要另外接,不需要接5V线了。

是吧!

是这样的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