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说知道,肯定是知道,电力变压器运行中,其自身也要消耗电量;
而且,很早之前,还了解过变压器的空载损耗。

但要玩起真的来,却不知道负载损耗如何认定了。
目的呢,是要收取高供高计800kVA变压器下,一用户分摊的变损电量。

为此,还找了一台250kVA变压器的一组变损数据参照;
数据是对上了,用的是公式法计算。

而套用到800kVA时,发觉该变压器低压侧,电度表是装了一个,其计数却不可信;
只好因陋就简,先按比例法对付了。

════════
变损计算,比例法之外,有无简便、可信度高的方法?
还有,公式法,公式是如何来的?

网友A:
粗略计算变损取5个点即可,线损根据线路长度决定,长者取15个点,一般都是3-10个点左右,线损+变损就是全部损耗

网友B:
变压器损耗除了自身参数外,还与电压、负载率、环境温度(变压器温度)、谐波含量相关,很难精确计算,只能够粗估一下。
首先计算空载损耗(铁损),这个损耗是厂家在额定电压下给出的,晚间电压如果较高,就需要把这个数调高点。但在总损耗中占比不大。
负载损耗(铜损),这个是大头,和负载率、环境温度(变压器温度)密切相关,其中变压器温度又与负载率正相关。
谐波含量这得看负载类型。
具体做法,可以把一天划分为多个时段,白天密夜间疏,分别抄录电压、负载率、变压器温度、环境温度。分段计算,再估算月度。
很麻烦,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,高压计量-低压计量。

网友C:
有直流损耗,好像是测绕组电阻。
交流损耗是将损耗折算为交流阻抗。

书本上有看到过。

这种计算是复杂的,跟磁芯也有关系。

还不如找个用楼上的简单方法。

楼主:
顶楼所述“一台250kVA变压器的一组变损数据”如下表,为公式法“公式一”计算所得。

网友D:
空载损耗(P0),短路损耗(Pd)是固定的,在变压器出厂时由厂家提供,也可自己做实验计算出来。具体负载时的损耗主要是可变损耗,主要与负荷大小有关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请问,不知所示是哪一个资料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,不知所示是哪一个资料?
实用电工技术问答上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好,谢了!
我现在一般见到这样的公式就头大,又是字母、又是括号、还有三角形,觉得满眼的未知量,很少正眼瞧它;
不过书籍上的,比网上转摘的要好。

网友E(2020-12-17):
回复 网友D:
请问您这是什么书啊  能共享一下下一页的内容么?我现在在算变压器的有功损耗(铁损+铜损)和无功损耗(铁损+铜损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您这是什么书啊  能共享一下下一页的内容么?我现在在算变压器的有功损耗(铁损+铜损)和无功损耗(铁损+铜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