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学三菱plc一段时间了,都是纸上谈兵,我想买过PLC拿来实操,请问一下买个多大的好(多少个点位的适合)

网友A:
16点或者32点就可以了

网友B:
可以买个FX3GA-24MT-CM的,价格不贵,常用的功能基本有的。

网友C:
看你具体学哪些;
FX3SA价格最低,主机最大30点,不能扩展;
FX3GA的可以扩展,有24 40 60点的;你可以买个40MT的;

网友D:
5uj的好点。
学习的话无所谓了,3U,3ga等等都可以。二手的也是可以的

网友C:
5U的当然好,就是价格不低;

网友E:
买最低点的5U系列,功能最齐全。

网友F:
看看有没有5U二手的,功能都能满足

网友G:
我手头上有一台二手2N60MT楼主有没有兴趣?

楼主:
网上不好买呀,都是仿制的,还不知道正版软件能不能用,疫情期间也不好出去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我手头上有一台二手2N60MT楼主有没有兴趣?
哈哈,是FX1N-60MT或FX2N-64MT;
真的有FX2N-60MT就是非常低劣的山寨机了;

网友B:
三菱很多正规代理商的,三菱官网可以查询的,也可以联系附件三菱分公司,让介绍代理商购买。

网友H:
我以前买的是fx3sa-14mt,高速输入输出都有,还不错,就是不能扩展

网友I:
实话实说,买个3U的晶体管输出的,基本的功能都可以实验,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用掉换钱,二手的便宜,5U的新机不便宜,虽然功能比较多,用起来也方便。

网友J:
以后有可能用掉的话买个大点的,自己玩玩16MT也就够用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我手头上有一台二手2N60MT楼主有没有兴趣?
哈哈,是FX1N-60MT或FX2N-64MT;
真的有FX2N-60MT就是非常低劣的山寨机了;
确实是高仿的,练手没问题。

网友K:
初步练习可以差不多买个,200 300买个二手的还是可以的,比较破的可能百十元,

网友L:
反正一定要晶体管,串口通讯可以加BD通信板(232BD或者485BD),点数24点到60点随意,

网友M:
练手的话买个二手的或者高仿都可以。

网友L:
晶体管可以测试高速指令(高速脉冲、PWM、PID等等必须),继电器只能做做低速逻辑,而学习PLC如果这些高速都不会玩,直接就可以出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