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型数据

楼主(2020-03-14):
char:字符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:无符号字符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一个字节
short:短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两个字节
unsigned short:无符号短整型数据,属于整形数据的一种,占用两个字节
int: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unsigned int:无符号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long:长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unsigned long:无符号长整型数据,属于整形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har:字符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:无符号字符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一个字节
short:短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两个字节
unsigned short:无符号短整型数据,属于整形数据的一种,占用两个字节
int: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unsigned int:无符号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long:长整型数据,属于整型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unsigned long:无符号长整型数据,属于整形数据的一种,占用四个字节

这种帖子我个人认为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发出来了,理由如下:
1、没有特定机型或者厂牌,每家厂家的产品不一样,不过普遍的认为INT类型是16位,也就是2个字节。
2、大多数的HMI是与PLC通讯的,大多数厂家的INT类型仍然定义为16位。
3、文中提到的int和long都占用4个字节,也没有说明这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,我估计发帖的也不清楚,这两种类型在32位系统上没有不同,但是在64位系统上,int占用4个字节,long占用8个字节,而对于PLC来说,随着近年新机型的推广,也有8个字节的整型数据了,例如LWORD等,不过对于论坛用户普遍使用的中低端类型中,并没有8字节的类型。

综上所述,请楼主对于发帖补充完整,否则我将作为垃圾帖删除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