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不知道大家通常运算是否采用浮点数运算,反正我是用整型数据运算,结果经常发生溢出(因为难免产生连续乘法运算,结果数据大于2^31),导致数据产生乱码。
对于数据运算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呢!?

网友A:
我还没碰到过超出这么大的数2147483647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试程序出现两次数据溢出,主要是连续乘运算

网友B:
想来,可不可以数据将溢出、或已溢出时,做个判断,然后做相应处理呢。

网友C:
你的数据有点大。0.9136*0.00122*20.6之类的算过一些

网友D:
那为什么不用浮点来算呢,要是必须用整数,那就算完后再转整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是啊,所以我问问有没有人大量使用浮点运算啊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浮点型运算除会增加程序执行周期以外应该和整形差不多吧。现在的PLC基本都能够很好的支持浮点型运算,不太可能会出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