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4):
由于我是自学的,所以对变频器的原理不是很透彻。但是前些日子,我为客户修了一台变频器。故障总是报OC-P.并且是没有规律的报,不是上电就报。用户说输出电流不平衡。经过几番维修最后我把霍尔换了一对。用几天了一切正常!
也许我问的很天真,是因为我不懂,因为我以为霍尔就是为了检测电流和显示电流呢。但我知道U相和V相的不能插错,否则工作异常。不知霍尔的损坏能不能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电流,导致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,大家说有这可能吗?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如果是矢量控制的话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吧

网友B:
我想应该不会……

网友C:
有的会有的不会,取决于软件算法

网友D:
电流参与电机运行就会影响,一般都会影响

网友E:
说到维修案例,建议楼主把机器型号摆出来才会比较好讨论,不然都是泛泛而谈,最多也是讲大致范围

网友F:
对于矢量控制可能影响,主要是电流检测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普传7800系例的。谢谢  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参与,虽然回答不一,但是以后我会重视霍尔的,因为霍尔损坏有时是测不出来的。以前,出现OC-P的故障,我从来就没往霍尔是考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G(2020-04-14):
我觉得如果是转矩或者矢量模式是有可能的,这两种主在控制电流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不客气互相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