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三菱变频器如何设置运行频率不可更改,怕被误碰到

网友A:
PR161设成10或11;

网友B:
设置成多段速,端子用线直接短接,这样就误碰不到了。

网友C:
这个变频器我单位进口旧设备上也在用,这两天把旧设备电路重新做,变频器控制线也重新接了。你频率不改,一直匀速运行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D:
你的变频器是放在电柜里面吧,你可以设置成点动模式,外面只是接通开机信号就可以了,麻烦的是你要改变运行频率就要重新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