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施耐德触摸屏HMIGXO USB通讯不上,下载不了程序。USB需要安装驱动吗?如果要,应该在哪里找。
屏幕U盘下载文件系统到屏幕提示需要输入密码。请问怎么屏怎么恢复出厂设定

网友A:
安装好触摸屏软件以后,是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的,如果要恢复出厂可以通过U盘刷固件,如果是GXO3501的话不带U盘口的话就麻烦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固件在那里下载?软件上没找到。你有链接可以给我一下吗?谢谢

网友B:
你在软件设置了USB连接了吗

网友C(2020-09-27):
您好,我有一台GXO5502,也是同样的问题,连接电脑后显示Unknow Device,请问您这个无法识别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D:
1)看看软件是否匹配,GXO应该是Vijeo designer 版本
2)看看工程属性常规选项里型号及类型是否与所要连接的硬件一致
不妨打施耐德客服4008101315咨询

网友E(2024-01-15)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买了一个二手施耐德HMIGXO5502,安装的Vijeo Designer basic软件不支持,你有可支持的软件吗?请分享一下谢谢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你好,我买了一个二手施耐德HMIGXO5502,安装的Vijeo Designer basic软件不支持,你有可支持的软件吗?请分享一下谢谢

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我买了一个二手施耐德HMIGXO5502,安装的Vijeo Designer basic软件不支持,你有可支持的软件吗?请分享一下谢谢

网友E:
[你好,我买了一个二手施耐德HMIGXO5502,安装的Vijeo Designer basic软件不支持,你有可支持的软件吗?请分享一下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