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 问题

楼主(2020-03-15):
台达PLC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运行同时实现调速。

网友A:
不是一般的懒,想请教问题,好呆也把你用的变频器详细品牌/型号报上来;

网友B:
感觉这问题问的有些大,没具体的描述?
PLC具体型号,变频器品牌、型号等
具体哪一步问题,还是全部要回答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一般的懒,想请教问题,好呆也把你用的变频器详细品牌/型号报上来;

。。。。。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:回复之前看看ID下面的“作者所有帖子”的数量。

        只要只有 1~2个帖子的,我一概无视。

网友D:
我也正在搞,前几天试机还行,这两天突然不行了,通讯不上,找不到原因。个人觉得还是模拟量调速好一些。

网友E:
变频器的开停控制还是用端子控制更稳妥,剩下的就是通讯的设置,估计你还会配个屏吧,你要达到的目的是在屏上做速度的微调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正在搞,前几天试机还行,这两天突然不行了,通讯不上,找不到原因。个人觉得还是模拟量调速好一些。
看你用什么变频器,如果是是台达PLC和变频器,有专门通信案例,直接照抄就行了

网友G:
通讯上了,地址对不对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