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小弟不才,修到个elau的变频器。原本故障时107查手册是输出过电流。变频器能运行,隔几天报一下。
拆下清理干净后检测了下模块驱动周边的电容,把不好的换下了。没啥资料,也只能先这样试试。
装好后空载测试发现 低速时三相输出正常,把速度加上去后不正常了测得如下万用表测得电压和频率数据如下:
中速运行
UV 132V  88HZ
UW 135V  88HZ
VW 138V  88HZ-96HZ 之间跳动
高度运行时
UV  165V  111HZ
UW  180V   190-200HZ
VW  180V   190-200HZ
万用表是FLUCK 87v 开了低通滤波后测的

是不是W相有问题。电流也是最低的1.7 最高的2.4  直接钳形表卡的线测得,这个电机用其他变频器同样转速测得是三相都为0.9A

不幸的事本事不足,胆子挺大。把W相上的两个驱动管33153直接换了。上机让电机一动,w相和直流母线直接短路了,但模没炸。
W相上的33153也直接击穿一个,陷入困境了。
现在想问下  1:这些33153的管子一样吗?万用表测和班子上正常的数据都差不多。
           2:模块的型号是BSM 75GD120DN2  可不可以用BSM 100GD120DN2替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