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各位同行帮我分析一下,问题出现在哪里?
PLC是台达ES2,变频南京欧陆。变频站号3,moudbus RTU 协议,格式 9600,8,E,1.原来可以通讯,不知道调程序时错改了还是其他问题,现在不能通讯了。我家里还有一个国产的PLC,兼容ES2的,写入相同程序,也不能通讯。用串口调试软件写入变频器没问题。
程序如下:

求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,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。如果硬件问题,这个485口单独连接触摸屏可以,单独连接变频器就不行。真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。

网友A:
是不是你这个M20和M21的问题?

网友B:
MODRW指令什么时候执行呢?

楼主:
我是在线监控模式下,将M20触发,M1122置位。再将M21设置为接通,此时开始发送。接受数据成功就会复位M21。实际测试变频器没有返回数据。485接线长度大约1米,PLC的485口可以与显示屏(单独测试)正常通讯(从站),变频可以与电脑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正常通讯,发出的数据与PLC发出的数据一模一样。问题出在哪里,我搞不懂了。两天没进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