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最近除氧器液位老是200左右的波动,请问该怎么检查

网友A:
  先确定变送器是否有波动故障,可以通过关闭三阀组的高低压阀门后观察是否还波动,如果不再波动说明变送器正常。 还可与玻璃水位计进行比较来判断,除氧器水位波动有时是由于加热蒸汽的压力波动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