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21:松下FPX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

一、串口通信实例目的:
松下FPX主站数字量输入X0~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.00~100.07;
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.00~0.07控制松下FPX主站数字量输出Y0~Y7。
二、通信硬件连接:
1、松下FPX主站FPX-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:
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、2、3打到ON位置、4打到OFF位置
S+:即为RS485发送\接收+信号
S-:即为RS485发送\接收-信号
2、欧姆龙CP1H从站CP1W-CIF11端子含义:
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、3、5、6打到ON位置、4打到OFF位置
SDB+:即为RS485发送\接收+信号
SDA-:即为RS485发送\接收-信号
3、通信硬件连接:
松下FPX主站COM3通信插件S+ 接 欧姆龙CP1H从站CP1W-CIF11之SDB+;
松下FPX主站COM3通信插件S- 接 欧姆龙CP1H从站CP1W-CIF11之SDA-;
三、松下FPX主站通信程序:
1、发送字节计数为4;
2、通信参数:数据位8位、无校验、1位停止位、波特率9600bps、通用通信、起始符为STX、结束符为ETX;
3、将数字量输入X0~X7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中;
4、初始化开始启动发送;
5、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;
6、将接收到的ASCII码数据转换为16进制送入Y0~Y7
四、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:
1、串口1通信参数:波特率9600、格式8,N,1、模式RS232C、起始码0x0002、结束码0x0003;
2、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.00~0.0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里;
3、初始化允许接收,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;
4、接收完成后,延时触发发送;
5、接收到的2个有效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数字量输出100.00~100.07
五、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:

楼主:
六、通信测试:
硬件接线完成后,分别将松下FPX主站通信程序、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,断电再次上电,此时即可实现:
松下FPX主站数字量输入X0~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.00~100.07;
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.00~0.07控制松下FPX主站数字量输出Y0~Y7。

楼主:
主站程序附加说明:
主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,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H、FPXL等实物上。

楼主:
从站程序附加说明:
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,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、CP1E等实物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