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5):
4台信捷PLC间通信需要加什么设备

网友A:
看你要用哪种方式,485,距离不远的话什么都不用加。TCP/IP,加一交换机。can总线,如果CPU本身就有口,什么都不用加。否则要有转换模块。

网友B:
一、使用两者都兼容的通讯协议,比较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Modbus协议。

二、利用网关模块将其中一个协议转换成另一个支持的协议。

网友C:
XC、XD系列的有自带485口,走MODBUS协议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信捷PLC大都自带485通信口,使用Modbus RTU协议可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