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的PID问题

楼主(2020-03-15):
台达PLC使用PID控制流量的输出,流量是用模拟量控制的,模拟量范围值是0-10000对应0-10V,PID输出MV值,怎么换算成0-10000的数值,或者能不能确定MV的输出值是多少到多少的范围,知道了范围就好换算了,主要小弟第一次搞PID控制,没有头绪,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!

网友A:
模拟量范围值是0-10000对应0-10V,PID输出MV值,怎么换算成0-10000的数值

这就是MV值如果是10000,输出的电压就是10V,如果是1000,电压就是1V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台达PLC使用PID控制流量的输出,流量是用模拟量控制的,模拟量范围值是0-10000对应0-10V,PID输出MV值,怎么换算成0-10000的数值,或者能不能确定MV的输出值是多少到多少的范围,知道了范围就好换算了,主要小弟第一次搞PID控制,没有头绪,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!

1、可以通过设置PID指令的MV输出上下限来控制PID指令的输出。
2、台达提供SCLP指令用于输入输出数据整定。

网友C:
有谁用过EH3 PLC的PID功能,我编好程序后,机种设置成EH2,再给PID指令的设定值和反馈值赋值,输出为有结果,但是机种改成EH3后,无论怎么修改设定值和反馈值输出都为0,这是怎么回事,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多谢指教,按照您说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,还有个问题请教下,PID自整定后Kp、Ki、Kd有参数后,后面的MV值在没有输出了怎么回事,自整定的时候输出正常,整定过后MV输出到达温度后在不执行输出了怎么回事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指教,按照您说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,还有个问题请教下,PID自整定后Kp、Ki、Kd有参数后,后面的MV值在没有输出了怎么回事,自整定的时候输出正常,整定过后MV输出到达温度后在不执行输出了怎么回事?

PID只有存在偏差才动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自整定出来的值偏差太大,有时候KP是2000多,还有时候KP是0  ki和kd有数值,自整定为什么会KP没有值,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吗?我手动输入一个参数就可以控温,温度曲线基本达到要求,比如kp 1000  ki 0  KD是2,这样就可以为啥自整定出来的就不行呢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!你解决了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谁用过EH3 PLC的PID功能,我编好程序后,机种设置成EH2,再给PID指令的设定值和反馈值赋值,输出为有结果,但是机种改成EH3后,无论怎么修改设定值和反馈值输出都为0,这是怎么回事,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。
请您另开新的主贴并跟进自己的发帖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