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3-16):
使用的安川伺服驱动器和电机,三菱plc。老设备了,左右加料的过程,现在会向右发生偏移,时间不固定,回原点后就好了,过段时间又会发生了,检查同步带,齿轮,连联器没问题,更换了伺服电机,伺服驱动器,还是有。监控plc脉冲正常。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,哪位大神能给点建议啊?小弟在此谢谢了!

网友A:
老设备,如果之前没问题,那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,可能的还是机构方面的原因。

怎么检查确定同步带、齿轮、联轴器没问题的?

网友B:
楼主这个是累计误差,楼主更换电气元件没有问题
那么请楼主分享一下设备的机构照片,
大家好帮你分析
参照楼主目前的叙述,还是怀疑机械有问题,需要仔细检查齿轮或者减速箱
断电手动转动加料装置,然后看看哪里间隙大

网友C:
你可以监控伺服驱动器输入指令脉冲计数【Un00C】,查看是否有干扰脉冲

网友D:
还是你的机械问题,如果是丝杆传动的,估计你基本要整套丝杆和螺母套一起换

楼主(2020-04-20):
引用 网友A:
老设备,如果之前没问题,那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,可能的还是机构方面的原因。

怎么检查确定同步带、齿轮、联轴器没问题的?
同步带,转角器,齿轮均无间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是累计误差,楼主更换电气元件没有问题
那么请楼主分享一下设备的机构照片,
大家好帮你分析
参照楼主目前的叙述,还是怀疑机械有问题,需要仔细检查齿轮或者减速箱
断电手动转动加料装置,然后看看哪里间隙大
程序中20次回原点,现在改为1,每次回原点。现在还是偶尔有偏差。
同步带和齿轮也没有间隙,实在搞不懂哪里还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监控伺服驱动器输入指令脉冲计数【Un00C】,查看是否有干扰脉冲
脉冲监控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是你的机械问题,如果是丝杆传动的,估计你基本要整套丝杆和螺母套一起换
同步带传动,检查了没有间隙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是累计误差,楼主更换电气元件没有问题
那么请楼主分享一下设备的机构照片,
大家好帮你分析
参照楼主目前的叙述,还是怀疑机械有问题,需要仔细检查齿轮或者减速箱
断电手动转动加料装置,然后看看哪里间隙大
程序中20次回原点,现在改为1,每次回原点。现在还是偶尔有偏差。
同步带和齿轮也没有间隙,实在搞不懂哪里还有问题
你的一个脉冲是多少毫米。
不要考虑时间,要看往返多少次数,
怀疑是累计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