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电路分压

楼主(2020-03-16):
海利普A100驱动部分,正常情况应为图一,主要电压C1=16V  C2=0.5V  R1=15V
其中V相驱动电路为图二,C1=16V C2=3.6V R1=12
其他电子元件测量正常,也尝试过交换测量,始终V相电压不同,
哪位师傅分析一下,怎么造成的分压呢

网友A:
把314换了

网友B:
查前级电路

网友C(2020-05-02):
这个是典型的驱动单电源供电电路,静态时上桥光耦是没有工作电压的,上桥光耦4脚(电源负极)只有在下桥工作时通过IGBT导通才与N构成回路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江湖流传的图纸,留名 李和明 ,莫非那高人就是你?!